带轮安装到轴

楼主(2017-11-24):
带轮安装到轴上,除了用键槽,还有什么其他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
平位+基米螺丝(小的带轮)

网友(点评):
尽量不要选用这种方式

网友:
还可以采用免键同步带轮,原理应该是涨紧吧,有现成的卖,另外如果传递的力不是很大的话,也有可以用顶丝,轴上洗个扁位

网友:
我们公司很多是用免键轴套加键

网友:
带轮安装到轴上,用键槽是最经济实惠的方法

网友:
重载荷优选花键传动

网友:
没有更好只有最适合,所以看你工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涨紧套

涨紧套

网友:
看载荷…我们这轻载胀套,中载平键,重载花键

网友:
负载不大可以用六棱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