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用到的重复定位精度测量方法有哪些?

楼主(2017-11-24):
请教各位大神,国外用到的重复定位精度测量方法有哪些

网友:
说一个我公司检验滚珠丝杆安装后的重复定位精度:自己写的小软件,配合相机和2D标定板,来回跑动然后生成相应的精度曲线图

网友:
通常的做法定位精度是有个原点位做参照,每次定位精度都以原点位来计算精度误差;而国外的重复定位精度就是没有原点位置,每次定位都是不规则的两点之间的位置精度,所以目前国内这两者相差很大,国外的全都是伺服电机做为驱动,而且还会选高精密的系列;之前有做过这类设备,对其发展形式略做了些了解,但这类设备自主研发难度极高,成功率极低。

网友:
这个需要学习下,我们基本是全非标,如果有重复定位,也是靠标准市购品解决的。

网友:
激光干涉仪

网友(点评):
高精度必备

网友:
三种方法,一对比法,二重复运动后测量,三趋势分析

网友:
激光干涩仪,步距规打步距,割步距测量

网友:
激光干涉仪,步距规,割步距

网友:
在行程测量平台上任意取两点A和B,平台每次从A运动到B,B的实际值与理论值偏差为重复定位精度

网友:
国内的位移定位传感器一般不敢标注重复定位精度这个值

网友:
重复定位精度的高低讲直接影响补偿精度,补偿后的精度也称为绝对精度,做精度补偿时才会使用到
激光干涉仪,步距规,割步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