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铣成这样,怎么改善?

楼主(2017-11-24):
求助坛友,用Mastercam编写的刀路,铣出来的活这样,怎么解决?

楼主:
自己顶顶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请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最后

楼主:
自我顶起来😄

网友:
你看下 刀路的 路径 是插削吗

网友:
弹刀了啊

网友:
从没用过MASTER    UG 真如5L所说 默认的就是IJK

网友:
你这是用铣刀侧刃铣的圆弧吗??
看下自己的程序,可以调高系统的分辩精度。
在一个,CAM软件中做些处理,程序有问题。

网友:
这个你是刀没装平稳吧

网友:
软件很久没用过了,你看看是不是编程时默认把圆弧改成多段线了(显示精度和尺寸标注精度均可以随意设置,默认值一般是0.01好像),这种圆弧型精铣适合螺旋铣(UG非切削参数中通过改变倾斜角度可实现),首先刀具刚度要够,吃刀量不能太小,转速别太高,进给适当高些

网友:
这种跟数控编程有关系,精加工的时候要从上往下铣会好很多

网友:
这么看下来是编程经验不足。

其它的帮不了。

网友:
多点压紧就会改善好多

网友:
你把程序贴出来看下呢,如果是用G1走的,你就直接用G02编。还有机床的插补了。

网友:
1、看一下你的程序
2、你确定你选的刀具与吃刀量成正比?

网友:
应该是编程软件里精度没设置好。或者是用别的软件做的图导入MASTERCAM编程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建议轮廓线在编程软件里重画。
记得以前做加工的时候,有家公司外协加工的凸轮就这样子,后来我给解决了,大概就是我上面说的方法

网友:
若是我,这是圆的话,就自制镗刀

网友:
基本判断下来,都是编程问题!

呵呵。

网友:
我在用慢走丝的时候也遇到了这种情况,有没有大侠可以指导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和刀路没有关系,可能是机床刚性,主轴刚性,刀具刚性有关

网友:
是不是刀振?

网友:
是不是插铣的,如果还有余量再精铣一遍。

网友:
奇怪,顶一下

网友:
这个应该是刚性问题,刀具。产品或者夹具的刚性不足。

网友:
感觉是机床精度问题,丝杠没问题的话再找找系统参数合不合理。

网友:
看不懂这是什么

网友:
感觉是跳刀了,

网友:
首先查一下刀具和工艺系统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