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型物探钻机液压原理?

楼主(2017-11-24):
      坛友有没有做过这个设备液压系统的,求助:在钻头升降和钻机马达旋转两个部分有没有特殊的原理设计?

网友:
钻头升降,可以丝杆。马达旋转就是液压的了

网友A:
小型物探钻机以气动的居多的吧,它又叫轻便型物探钻井机械,主要适用于土层、沙土层和岩层中钻进,可实现空气震击钻井和泥浆钻井,以轻便、高效为目标设计而成。

网友B:
这种设备的液压系统我做过

网友(点评):
方便贴个原理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设备的液压系统我做过

方便加一下QQ吗,还望指教,我的是37370848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型物探钻机以气动的居多的吧,它又叫轻便型物探钻井机械,主要适用于土层、沙土层和岩层中钻进,可实现空 ...

这东西液压的很多,矿井底下有气源的气动还合适。一般野外搞一个气源就不如上液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