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咨询下大螺距螺纹切削问题

楼主(2017-11-25):
我这边有个 零件  螺纹是  Tr30×28(P7)  由于量不多  我想在数控车上加工出来   但是 感觉 单线螺距 都达到28 mm了   材料是40Cr 的
在此 向论坛里的大神们咨询下  有没有人挑过 这么大螺距的 零件   转速各方面这么配
我自己还没试做   本想着是 转速给个30  螺纹刀架高个0.3  来车

网友A:
轴有多长?

网友B:
一般车削加工螺纹的孔径超过12 mm 至19 mm到达100 mm 甚至是125 mm 的孔时,增加出现断裂的危险。目前M24~M36 的螺纹采用小型加工中心用机用丝锥一次攻丝而成。这种加工工艺容易出现两种问题。其一,由于现在小立加功率相对较小容易使主轴闷停报警,甚至使丝锥折断。其二,由于机用丝锥前部都有一个导向渐变,所以如果图纸上标注加工25 mm 深度的螺纹孔,在实际加工时加工深度一般要在30 mm 以上。所以对于公称直径较大的螺纹加工或公称直径不是整数的特殊螺纹加工,最好的加工方法就是铣螺纹。

网友C:
转速不要太高,吃刀量单边0.1mm以内吧,不要着急慢慢干吧,如果是细长轴,可能会有一点变形的,至于刀高调整0.3mm没有听说过,也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速不要太高,吃刀量单边0.1mm以内吧,不要着急慢慢干吧,如果是细长轴,可能会有一点变形的,至于刀高调 ...

还好 不是细长轴  最长的230 长  会用顶尖顶起来加工   把刀尖架高是为了 防止 刀具受力太大压低下去  刀尖低于工件中心  容易爆刀   稍微高一点 受力下压  差不多会低至工件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有多长?

螺纹长230  需要顶起来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车削加工螺纹的孔径超过12 mm 至19 mm到达100 mm 甚至是125 mm 的孔时,增加出现断裂的危险。目前M24~M ...

其实  用旋风铣  加工这螺纹 比较保险  但是量不多 现在 还有  杆子 可以旋风铣  内螺纹 不行  孔只有25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好 不是细长轴  最长的230 长  会用顶尖顶起来加工   把刀尖架高是为了 防止 刀具受力太大压低下去  刀 ...

刀具加高按照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刀尖没有收到你说的力下压呢,是不是也会造成一定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