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卡车底盘自动翻转机

楼主(2017-11-25):
求助,有哪位大侠知道这个机器名称是什么?或者那个机器和与他连接的长条型带连在一起的名称是什么?

网友:
我只知道水压机锻造时用类似的锻造吊。

网友:
没有很统一的名称 叫翻转吊 带子是常用的吊带

网友:
行吊滑道,之前用过

网友:
长条形带应该是吊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