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画这个斜孔,有什么好的办法?

楼主(2017-11-25):
我就想能不 能先钻一个孔,然后调整角度~~~~但是好像不行,异形孔不行。用简单直孔的画也要在母线上做平面,还有做基准轴为后来偏移基准面用。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办法~~~~

网友:
无平面不画圆,你可以考虑旋转切除!

网友(点评):
全新见解,很好,不用定位点了

网友A:
这么孔这么斜着加工,楼主怕是要被车间师傅从楼上拽下来,拎到钻床旁,质问怎么个玩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孔这么斜着加工,楼主怕是要被车间师傅从楼上拽下来,拎到钻床旁,质问怎么个玩法。

哈哈,孤弱寡闻了吧。这悬膜管都加工十几年了,都是这样加工的。钻床师傅都干了20年了~~~~只会把你拎到钻床上,一顿钻~~~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孤弱寡闻了吧。这悬膜管都加工十几年了,都是这样加工的。钻床师傅都干了20年了~~~~只会把你拎到钻 ...

这样打人家脸好吗???不过打得漂亮

网友:
用自己的办法搞定就可以啦,我喜欢建平面切,以备后续更改位置大小方便点

网友(点评):
其实我也想这么,但是定位点比较麻烦

网友:
斜孔加工需要有专用的夹具,而且先要铣刀铣个平面再钻孔

网友:
换一个视图,过孔中心建一个平面,在平面画草图,旋转切除

网友(点评):
现在学会装死狗了

网友(点评):
等你的大作呢,白痴。

网友(点评):
蠢货,哥已经声明过,你不会去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