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ME中的一个标注替换问题

楼主(2017-11-25):
在这个图中对于第二装配基准面B的垂直度公差控制可不可以用相对于A基准的面轮廓度控制,相对于A基准的平行度控制以及平面度控制来进行等效替换,如果不能是为什么?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形未公差是有相互约束关系的。
能用一个“位置公差”把要求表示清楚,干嘛要用形状和位置公差来组合表示呢?
书上有这么句话“。。。。,同时考虑制造和检测要求,在满足功能要求的前提下,尽量方便制造和检测,确保质量,降低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形未公差是有相互约束关系的。
能用一个“位置公差”把要求表示清楚,干嘛要用形状和位置公差来组合表示呢 ...

如果从加工角度考虑呢?两者是否有区别?
再假设我换了我说的那种方法,那么这个标注的替换实质上是改变了什么.

网友B:
概念严重混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概念严重混淆啊

求详解,刚开始看这个ASME得东西,有点晕

网友(点评):
图中的垂直度只是指投影方向,而位置度你应该去懂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概念严重混淆啊

那就以B基准面而言,单单一个垂直度控制就可以了?
如果是,那大神你看我发得第一个新人贴,为什么不直接用垂直度去控制

网友:
记得好像有优先的逻辑关系吧

网友C:
我看你问的问题,再看你这个图,你是不是把A基准当作这个皮带轮的右边这个台阶面了??
这个A基准明明是是孔的轴线啊。B基准怎么可以平行呢A基准呢??
至于B面可不可以标平行右边的台阶面?然后不要B面垂直度公差??标是当然可以啊。然后这么标加工当然也是可以啊。
但首先请你搞清楚为什么要去控制形位公差。装配啊。
皮带轮这种轴系零件都要穿在轴上的。然后拿台阶面做轴向定位。
试问皮带轮套在轴上了,然后台阶面不是垂直轴线的,斜的一塌糊涂的,这要怎么做轴向定位?
我们标形位公差不是要符合加工时怎么怎么样,是要满足使用功能的,然后加工者按照形位公差去选择加工方法。

网友:
然而垂直度用什么检测?打表?那能叫垂直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你问的问题,再看你这个图,你是不是把A基准当作这个皮带轮的右边这个台阶面了??
这个A基准明明是是 ...

大神,膜拜,明白了,我还有几个这个方面得帖子你能去看看帮我解答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