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A无法打开其它软件做的装配图

楼主(2017-11-25):
我安装的是SWA 2015x64,但打开其它软件做的.stp格式装配实体时没有图形显示;
如果打开其它软件做的.igs格式装配文件时反而死机;
单个零件.stp或.igs都能够打开;
望大虾指点,急!!!
谢谢!

楼主:
打开的文件如附件,没有图形;

网友:
应该是默认零件模板的锅,在选项里改一下

网友:
楼上说的对,打开选项,默认模板,把后边的点打开,不用更改,直接点确定就行了。

网友:
SWA是什么

网友:
SW SWA,傻傻分不清。。。。

楼主:
抱歉!笔误;
应该怎么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