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我对ASME中位置度和倾斜度公差的共用问题,求指教

楼主(2017-11-25):
就这张图来说,对于位置度和倾斜度的共用是否产生了重复?
本身位置度的控制,就已经确定了这个孔的实际轴线相对于理论轴线的位置是在直径为0.5轴线是理论轴线的圆柱内,那么也就是间接说明了这个轴线的倾斜度是在0.5的圆柱体内。
这个时候的倾斜度是一种加严控制,但是,倾斜度不也是实际轴线相对于理论轴线位置的控制么,是说轴线应该在以理论轴线为中心轴的直径为0.2的圆柱体之内么?这样理解的话,这个位置度的控制不就是多余了么?请问哪里有错误?

网友A:
概念不清,先把这两种形位公差的公差带定义搞清楚。
你不标位置公差,那我只把倾斜度做到60度,然后这个斜孔的位置偏上天了,你能说我这个零件没满足公差你的公差要求吗?
现在你告诉我,倾斜度能替代位置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概念不清,先把这两种形位公差的公差带定义搞清楚。
你不标位置公差,那我只把倾斜度做到60度,然后这个斜 ...

看这个有点乱,能不能说说这里得位置度是控制得什么?倾斜度又是控制得什么。
我认为是倾斜度就已经控制了这个孔所在得位子,毕竟理论尺寸给出来了,那么孔也就是知道他的理论位置了,这个时候一个倾斜度是能够控制这个孔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