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臂时轴承距离计算及选型

楼主(2017-11-25):
如图:3相异步电机功率2.2kw,2800转,减速比50,通过连轴器连接轴,轴右侧悬臂长500,重50公斤。
问:图中结构轴承距离怎么算?轴承又该怎么选?

网友:
L自己根据使用情况定,一般不要太长就可以了,轴的粗细根据减速机输出轴大小,比它大一点点就可以,选个跟轴径差不多的轴承,全部不用自己算的。

网友(点评):
老一辈思路 不做评论

网友:
根据支点梁计算两个轴承所受负载,根据所受力的方向初选两个轴承型号,根据梁的平衡条件计算单个轴承所受的径向力和轴向力(有的话),计算轴承当量载荷,核算轴承寿命能否满足要求,不行重来一遍直到满足要求,完事。

网友(点评):
说的很好

网友(点评):
还得要先确定了轴径才能轴承选型吧

网友(点评):
轴颈你计算轴的时候不是已经确定了么

网友:
受力分析

网友:
杠杆原理算力

网友:
此类电机扭矩计算,参考如下计算表格。

网友:
感谢楼上的资料

网友:
真的是好东西,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