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如何提高加工方形料的效率

楼主(2017-11-25):
        卧式数控双头铣床,高效能力,铣削金属表面的速度非常快,一次粗铣一次精铣,一次设置就能完成四面加工的工作。如果不是看到这个视频,真的不知道还有这种双头的铣床,四方形产品的六面加工有绝对的优势,效率非常的高,但是,好像也只能做一些这样的工作,换型很困难吧,如果能有类似于卧加功能的延伸,相信在加工效率方面会有不错的表现

确认尺寸

靠模定位,上端液压压紧

工作台移动,主轴不动

工作台移出,可以旋转角度

网友A:
双面铣,就比下面这个多个B轴,而且看不出你有Y轴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面铣,就比下面这个多个B轴,而且看不出你有Y轴来。

人家那是数控的,可以编程自动运行的,减少了手摇的体力

网友B:
效率的提高主要靠设备的加工性能,其次是编程的水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效率的提高主要靠设备的加工性能,其次是编程的水平了

一般的方法加工这种方料,会增加很多装夹工序,而双头铣一次就可以加工4面,旋转一个90度,4面就加工完了,效率提高了不少

网友C:
老式的汽车连杆生产线就是靠这样拉出来的。

网友D:
这种机床就是一款专用机床,强调的是效率,和重切削,和通机是有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式的汽车连杆生产线就是靠这样拉出来的。

那现在是不是都更新换代了吧

网友(点评):
现在整体工艺都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机床就是一款专用机床,强调的是效率,和重切削,和通机是有区别的

是的,这种机床专业性很强,换别的工件来加工就不太好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