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兄弟,旋转360,怎么保证线路不打节

楼主(2017-11-26):
各位兄弟,电机带齿轮360度运动,固定轴内部走激光,不能有杂物。齿轮上还有别的结构,上面有私服电机传感器、等线。现在齿轮以运动,线就没有法子走。有什么结构或者装置、拖链能够结构线路360度运动的问题。谢谢兄弟们了

结构模型

结构模型

网友:
导电滑环或者碳刷

网友A:
易格斯旋转拖链

网友(点评):
常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易格斯旋转拖链

正解

网友B:
我们焊接工作站上面,类似这种旋转的,水电气的接线通常使用滑环,其安装在设备的旋转中心,主要由旋转与静止两大部分组成。如图:

网友(点评):
还是这个好

网友:
滑环比较好,乃用稳定。

网友:
这种场合滑环太不安全了。把固定轴挖孔再用旋转接头应该有位置,否则也只能滑环。

网友:
这种问题已经被解决还申请专利,楼主可以去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易格斯旋转拖链

兄弟,有应用的例子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易格斯旋转拖链

兄弟能否有这样的例子

网友C:
滑环  滑环   我们正在用,寿命长,可以传导电,和信号,也有传导气路的。

网友:
IGUS有360度的拖链,这次工博会见到了

网友(点评):
360°拖链内部的线缆也能360°旋转吗

网友(点评):
不行,就是比较粗的圆管,不能一直绕

网友:
有标准件旋转滑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焊接工作站上面,类似这种旋转的,水电气的接线通常使用滑环,其安装在设备的旋转中心,主要由旋转与静 ...

好,不错是个办法

网友:
同意导电滑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滑环  滑环   我们正在用,寿命长,可以传导电,和信号,也有传导气路的。

价格呢?

网友:
滑环质量差点的,信号会丢失啊,质量好的话,还特别贵

网友:
把你汽车方向盘拆开看下,你就会了。方向盘转角何止1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滑环  滑环   我们正在用,寿命长,可以传导电,和信号,也有传导气路的。

滑环可以发应用图片看看?

网友:
易格斯的有旋转拖链

网友:
还是滑环比较靠谱

网友:
导电滑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