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眼花缭乱的机加工夹具(三)

楼主(2017-11-26):
         转向节形状比较复杂,集中了轴、套、盘环、叉架等四类零件的结构特点,主要由支承轴颈、法兰盘、叉架三大部分组成。支承轴颈的结构形状为阶梯轴,其结构特点是由同轴的外圆柱面、圆锥面、螺纹面,以及与轴心线垂直的轴肩、过渡圆角和端面组成的回转体;法兰盘包括法兰面、均布的连接螺栓通孔和转向限位的螺纹孔;叉架是由转向节的上、下耳和法兰面构成叉架形体的
转向节卧加液压夹具

乘用车缸盖卧加液压夹具

乘用车缸体现场夹具

       凸轮轴的主体是一根与汽缸组长度相同的圆柱形棒体。上面套有若干个凸轮,用于驱动气门。凸轮轴的一端是轴承支撑点,另一端与驱动轮相连接。凸轮的侧面呈鸡蛋形。其设计的目的在于保证汽缸充分的进气和排气,具体来说就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气门的开、闭动作。
凸轮轴双工位加工液压夹具

因为汽车零部件行业有很多工件是不规则形状,所以需要单独设计非标夹具,卧加机床上使用的夹具首当其冲,一个好的夹具可以提高工件的加工效率,稳定的精度,反之,零件指令越做越差,甚至都找不到原因,所以说车床玩的是卡盘,加工中心玩的是夹具一点都不为过

网友A:
确实如此的,大神说的太有道理了;上面的这种液压夹具,其加工精度能保证到多少啊??

网友B:
有个疑问?卧加工作台360°旋转液压进油管是如何接入?
还是另外有保压装置?

网友:
这种夹具接触得比较少,学习下!

网友C:
转向节夹具,看着像是法兰孔系的钻夹具,怎么完成对中夹紧的?
不对中,后面的孔系都会偏。当然,不同种类的转向节是有不同要求。
上个夹紧工件的图,再上工件图最有说服力。
另,最讨厌的就是这种杠杆缸,还是费力杠杆,几个月后,就要换一套。
除非是铝件但铝材的转向节不是这样的夹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向节夹具,看着像是法兰孔系的钻夹具,怎么完成对中夹紧的?
不对中,后面的孔系都会偏。当然,不同种类 ...

层主说的,很有道理,可以试着做一些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如此的,大神说的太有道理了;上面的这种液压夹具,其加工精度能保证到多少啊??

每种夹具的精度不一样,都可以保证工件的加工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疑问?卧加工作台360°旋转液压进油管是如何接入?
还是另外有保压装置?

有的夹具是在加工面的背面有液压油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