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重型卧车床身导轨水平调整方法?

楼主(2017-11-26):
例如:5米卧车,从一个地方搬迁到另外一个地方,机床水平怎么调?

网友:
5米卧车不是很大,多半是整体床身吧。
可以床身下面摆好调整垫铁,导轨上放上水平尺,一点点调。

网友:
一般找水平都是用X向Z向水平尺一点一点调的,没有一次就可以调成功的办法

网友:
我们通常用的是水平仪校平法,高端的也是有的,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