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数控车床 精度调整方法

楼主(2017-11-26):
目前国内外的机床,是主要使用间隙片调整精度,还是通过铲刮来调整精度呢?
使用间隙片的优缺点是什么呢?请坛友指点,谢谢!

网友:
1,铲刮还是主流吧,间隙片受人为因素小。,
2,铲刮绝对是个手艺和体力的结合,没有三五年经验干不了。

网友:
一般都是刮研,现在刮研能好一点,有电动的刮研到,像手电钻那么大

网友A:
感觉还是垫片调节会稳定些,我们这边的治具全是用垫片调接精度

网友:
我们这是刮研和垫片相结合,精度调整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是垫片调节会稳定些,我们这边的治具全是用垫片调接精度

这个看效率和质量,要哪个了。铲花效率低,要求高,但是稳定性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