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跳动与轴弯曲的区别

楼主(2017-11-26):
哪位大神解释一下轴跳动与轴弯曲有啥区别,轴跳动一般测量几个位置,测量位置在什么地方,测量轴跳动时能不能反应出轴弯曲情况;轴弯曲有没有类似多粗的轴存在弯曲时不能超过多少之类的标准;端面跳动跟平面度有啥关系?

网友:
期待着前辈们的答案

网友:
1,跳动不光受轴本身精度影响还受装配,受力等的影响,不过我觉得在一定位置经跳还是能反应出轴弯曲情况的。
2,端面跳动和平面度没有直接关系。

网友:
最大不同是基准(参考第)不同。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第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上

大神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网友(点评):
我说的是圆跳动 咱俩说的应该是一个吧。 图的十字中心线是基准轴线,你上网查查圆跳动的测量方法和圆跳动的意义(百度百科就可以),还有再查查圆跳动和圆度的区别。回头再看看我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