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激光焊接中密封的问题

楼主(2017-11-26):
新入手一套激光焊接设备,激光过程中需要密封,不透光。现在框架采用45型材。想法是外板用钢板加上面板封条密封,求问还有其他密封方法?

楼主:
新手发帖,不要沉啊

网友:
我们接触到的车企激光焊接工作站,好像没有见过用密封条的,都是金属全密封的

网友(点评):
怎么个金属全密封?

网友(点评):
加工间隙来控制的那种啊。

网友:
密封条没有 全金属密封可靠性高

网友:
加了个推拉门

网友(2018-03-09):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是指焊接区域封闭,外企之类的安全等级较高的公司会比较在乎这些,实际上是防激光辐射的,尽量做到封闭就okay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