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布线请教

楼主(2017-11-26):
1.sw布线,线条能否紧贴于模型的表面?
2.想对一种“波纹管”的线进行布线,最大弯曲半径130mm,而且这个线是很粗大概外径25左右,很硬
下图,就是布线路径,不知道这样行不行,上下端是个接头
谢谢!

网友:
现实中能做到的,软件里就能做到

网友:
布线不就是3D草图曲线的走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