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量具“估读”的几个疑问?

楼主(2017-11-26):
量具“估读”一事有没有权威出处?

“估读”是应该(即:必须)这样做?还是可以这样做?如一个温度计的温度,在22-23之间,不估读而记录22或23有没有毛病?必须估读成22.x吗?

PH试纸可以估读吗?

网上说游标卡尺不可以估读,可以我确实遇到过就是在两个刻度之间的情况,为什么不可以估读?

网友:
强迫症是病,得治。

网友:
一个菜鸟的看法:估不估读只看测量的东西需不需要更加准确地数字去记录它,不存在必须的说法
所有的游标卡尺都不估读
游标卡尺分三种
10分度的精确到0.1mm
20分度的精确到0.05mm
30分度的精确到0.02mm
游标卡尺的简单读法是
x(mm)=副尺零刻线前对应的主尺刻度*10+从左往右数副尺与主尺刻线对准的刻线数*精确度

网友:
1,常见直尺类,千分尺,油表,温度计类都可以估读,有提要求最好。
2,游标卡尺不需要估读。
3,估读好像不算有效数字忘记了。
还是要看具体要求吧,学校那时候做实验的好像一般都要估读。

网友:
游标卡尺,螺旋测微仪这两个仪器的读法有规定的,游标卡尺不允许估读,螺旋必须估读,这个在机械专业教学的时候有专门的课程,其他 的就不清楚了

网友(点评):
不是教材说的规定,是中国有关部门订立的正式发文的规定,有吗

网友:
我以为估读也是一种结果显示。肯定可以

网友:
这要根据你所测量物件的公差要求选用量具,正规来说在测量后填写记录时是需要填写估读数值的。
至于温度计这个没必要
试纸的话有样板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