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尺寸的零位是否保留

楼主(2017-11-26):
标注尺寸时基本尺寸后面的零是否需要保留?我印象中好像记得需要保留和公差一样的小数点位数,但是不知道那哪个标准有提到这个?

网友:
中国机械制图标准没有要求,美国采用吋制时有标,可能是由个人决定,类似于有效数字

网友:
这与估读有关,后面保留有零,说明小数位是估计的,而个位数是准确的;
              后面没有零,说明个位数是估计的,十位数以上的数字是准确的。

网友(点评):
人家问哪里有提到呢?

网友(点评):
标注的尺寸有估读这个说法?估读如果我没记错是高中物理老师教我们使用游标卡尺、千分尺的时候最后一位数是要估读的

网友:
是否保留和你的要求精度有关,一般不保留。如果真需要就引入公差。

网友:
个人一般不保留,要不图纸太乱了。密密麻麻的全是“0”

网友:
基本尺寸不要带点后的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