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紧配螺栓设计

楼主(2017-11-27):
有没有哪位对液压紧配螺栓设计比较熟悉的,有问题请教。
具体形式见附图

网友A:
不懂不熟悉,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不熟悉,不好意思

感谢回复

网友B:
看介绍工作原理不难,说说看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介绍工作原理不难,说说看什么问题。

锥套部分的配合公差,现在基孔是100H7,锥套和基孔的配合公差应该选择多少的。
另外就是锥套内锥是1:45.螺栓和锥套的配合公差的选择。
现在计算出来螺柱和锥套过盈配合后,锥套外径的变化量为0.126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