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液压原理图,有一处不明白,往大家帮忙看下,谢谢!

楼主(2017-11-27):
最近学习液压,有一疑惑,特来请教!~
如图:

电磁铁YV1 YV2 YV3同时失电,电磁换向阀40处于中位,油泵输出的液压油经电磁阀40直接回油箱,油泵又处于空转状态。同时插装阀60也自动关闭,在溢流阀100调定压力的支撑下,滑块自动停止!(这是书上面的描述)
整个书面都没有提及到液控单向阀90,那么液控单向阀90在上述状态下(电磁换向阀40处于中位,油泵空转)是否也是打开的?以及液控单向阀90的作用是什么?
液控单向阀如果在上述状态下不打开的话,下腔根本就无法回油。但油泵在空转状态下控制油应该是没有压力的,所以很疑惑,所以特地来请教一下!

网友:
注意30顺序阀

网友:
1. 90液控单向阀应是关闭的,泵输出油路直接回油箱,压力为0,不能打开液控单向阀。但是,要考虑回油背压要小于液控单向阀开启压力。
2. 下腔就是不能回油,所以说滑块停止,所以90液控单向阀可以叫液压锁。

网友A:
1,单向阀的作用就是防止掉缸,你说的这种状态下不能被打开。
2,你的图不全,关于M1的内容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单向阀的作用就是防止掉缸,你说的这种状态下不能被打开。
2,你的图不全,关于M1的内容没有。

M1 M2是安装压力表的!M1系统油压,M2下腔油压!阀溢流阀120为下腔安全阀!
主要疑惑就出在在溢流阀100调定压力的支撑下,滑块自动停止!我也是觉得有单向阀防止掉缸,所以根本就不需要特别说明溢流阀100来支撑滑块!或者说,滑块停止,和溢流阀100无关,在我看来100溢流阀根本不起支撑作用。
液压图说明里面还有一句话:溢流阀100为下腔油压调节阀,溢流阀100的调定压力一般以滑块在中间位置不下滑为依据!感觉也是多次一举!

网友(点评):
F点去向?

网友:
对于普通液控单向阀,当控制口无控制压力时,其作用与普通单向阀一样;当控制口有控制压力时,通油口接通,油液便可在两个方向自由流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单向阀的作用就是防止掉缸,你说的这种状态下不能被打开。
2,你的图不全,关于M1的内容没有。

不好意思,因为是手机拍的照片,但论坛无法直接上传手机拍的照片,所以用的截图软件,为了照顾整体,所以上面的一点就没有截到,F是充液阀的液控油接口!~

网友:
1.液控单向阀就是个液压锁用来锁油缸的,不管油缸怎么运动主油路时导通。
2.100是顺序阀,油缸下降时提供一个背压,F口后面应该还有关系。
3.主阀换向后系统卸荷,90就锁住了,100没有用了。
这是个啥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