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坑,如何解?

楼主(2017-11-27):
一上午了,除了第一次计算没这个样,然后保存动画各种更改设置都不行。郁闷??

楼主:
问题描述:采用轨迹曲面切除的方法进行动画,由于SolidWorks动画计算时所用步长较长,计算直接跳过圆弧变化,切割面的左右计算分辨不出来,老是切错方向
注:做轨迹的时候我已经控制面的翻转了,一点点改变轨迹配合的尺寸,也没有问题。

楼主:
我晕把时间轴腊肠就没问题了,就是速度太慢,有知道如何更改步长的吗?

网友A:
提高每秒帧数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高每秒帧数应该可以

不行,我上午就试过,和计算步长无关,就是帧数多了,中间填充的慢点,该错的还是错

楼主:
我家的卫生纸

网友:
玩还是你们会玩。。。

网友:
这种草图仿真很耗费电脑内存的

网友(点评):
单独草图底层动画,耗内存还不严重,和阵列特别是链阵列配合起来简直是软件杀手

网友:
玩的真溜

网友:
历害。。。。。这种我一般不会去碰的,太烧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