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型材中连接法兰如何一起成型

楼主(2017-11-27):
各位大侠,
如图,铝型材两端的法兰如何和型材一起成型。
或者有其他的一些连接方式吗可以讨论一下(除螺钉连接和铆接)?

网友A:
型材都是热挤压出来的,整根型材外形都是一致的,不可能挤出 两端法兰的,除非你开模的时候把法兰也算到型材截面里,然后在加工,去除中间不要法兰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型材都是热挤压出来的,整根型材外形都是一致的,不可能挤出 两端法兰的,除非你开模的时候把法兰也算到型 ...

开模的时候 把法兰也算进去也只能得到一边有法兰是不是?
如果法兰单独做,然后用焊接的方式效果怎么样?

网友(点评):
整条都是法兰形的,留两头,把中间车成圆就成了!

网友:
采取深熔焊工艺

网友B:
法兰仅仅起一个固定作用,还是要四根加强筋?
先了解用途,再看看如何单独做法兰,固定上去。
不行就只能做减法了,或者压铸。

网友:
你这种结构较复杂,无法实现一体成型,铝合金铆接或T型螺母链接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C:
楼主这个零件一次成型可以通过加工来实现的,不过成本会非常的高昂,三思啊

网友D:
应该是挤压或者焊接,回头问问去

网友:
过盈配合,焊接,粘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法兰仅仅起一个固定作用,还是要四根加强筋?
先了解用途,再看看如何单独做法兰,固定上去。
不行就只能 ...

法兰要受力的,经常会做成悬臂结构,法兰处承受弯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零件一次成型可以通过加工来实现的,不过成本会非常的高昂,三思啊

大侠,能具体讲讲是怎么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挤压或者焊接,回头问问去

好的,期待更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侠,能具体讲讲是怎么做的吗?

加工的话,需要上4轴的车削中心来做就可以了,编程有点麻烦,需要使用软件计算

网友E:
压铸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压铸工艺

压铸也想过,但是压铸的模具就固定了,如果长度变一下模具就不适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工的话,需要上4轴的车削中心来做就可以了,编程有点麻烦,需要使用软件计算

明白了,就是机加工去除材料。这也确是一种比较合理的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楼主:
开模的时候 把法兰也算进去也只能得到一边有法兰是不是?
如果法兰单独做,然后用焊接的方式效果怎么样 ...

大侠,我懂了,多谢指导。

网友:
都上把该说的都说了。

楼主:
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公布一下:先整体挤压,后机加工,铣掉多余的部分

网友:
压铸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