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盲法兰加工方法

楼主(2017-11-27):
直径60左右,厚度10左右的盲法兰如何上车床加工外圆?如何装夹?

网友A:
只加工外圆的话为什么不直接激光下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加工外圆的话为什么不直接激光下料?

如果没有条件激光切割,外圆留量可以车吗?

网友B:
你可以把圆钢外圆拉到指定尺寸,然后锯床下料,然后再夹外圆车,这样就没有接刀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有条件激光切割,外圆留量可以车吗?

可以,用尾座顶紧平面,压不好容易移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把圆钢外圆拉到指定尺寸,然后锯床下料,然后再夹外圆车,这样就没有接刀了。

如果切板加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尾座顶紧平面,压不好容易移位

用顶尖把法兰顶在卡盘上吗?这样能顶牢吗?另外进刀时会不会碰到卡盘?

网友C:
用顶尖顶着车外圆即可,

不过需要做一个增大摩擦力的工装夹在卡盘上,

工装比较简单,就是一个比法兰外径小点的圆盘,

表面加工出一些尖齿,然后淬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顶尖顶着车外圆即可,

不过需要做一个增大摩擦力的工装夹在卡盘上,

专业!谢谢!

网友D:
不是有法兰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有法兰孔吗???

盲法兰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盲法兰

盲法兰不就是法兰盲板吗?是法兰总是要有螺栓孔吧?

网友(点评):
好吧,我错了,我百度了以下网上有加工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盲法兰不就是法兰盲板吗?是法兰总是要有螺栓孔吧?

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E:
60、10单位是mm还是cm?

楼主:
引用 网友E:
60、10单位是mm还是cm?

mm

网友:
引用 楼主:
mm

刚刚看了下是刚刚注册的号,你是来玩的吧?这么简单的事还要用问?发帖到现在一个小时多了,说实在的,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多想一想,估计到现在可以做几个了。

网友(点评):
60mm*10mm 直接用65圆的材料光到60割下来,这么简单的活还不会做?

网友:
单件,增加厚度,车好后修面到尺寸

网友F:
一端卡住2毫米,另一段顶尖支撑。

网友:
可以两个端面见平,钻好法兰螺栓孔,然后设计个工装夹在机床上,用螺栓固定加工好端面的法兰到工装上,最后加工外圆

网友:
可以用大点的棒料加工,然后加工完换切刀切下来

网友:
法兰外圆要求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端卡住2毫米,另一段顶尖支撑。

2mm能夹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