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师能说说具体的工艺?

楼主(2017-11-27):
这是精铸出来后 上机床加工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呢?

显示了

网友:
就它,应该不再加工

网友:
这些都是什么材质,难道是黄金?还是铜?
一般有精度要求的尺寸还要再加工的,铸出来的精度会差几十丝

网友:
应该不用加工,一次精密铸造成型,非接合面有圆点,

网友:
主要是楼主需要零件的精度等级,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精铸,如果精铸达不到精度要求,那只能上机床加工了

楼主:
精铸多钱?表面粗糙度 间隙多少?

网友:
3D打印然后喷个漆

网友:
鲁班锁,你这是颠覆魔方的节奏啊!

网友:
你要说精铸,没问题,应该也是表面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