柜机钣金上这种密密麻麻地孔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楼主(2017-11-27):
首先,感觉应该不是激光割出来的,应为那样做效率太低了!
其次,我觉得也不是冲出来的,孔间距和距边距很小,难免不会限制模具使用。同时,难保不会冲压变形。
不知道我这样认为对不对?!
备注:板厚为2mm,方孔间距为2.7mm(边到边)<1.5*厚度,这样能冲出来?!

网友:
冲孔→激光裁切→折弯,这样可行吧?

图中为钣金高速冲孔机。

网友(点评):
应该可行,图中这是什么机器啊?

网友:
应该是冲出来的

网友A:
可以冲,安全距离太小可以分开冲,这些问题交给五金模的设计他会给你搞定的

网友(点评):
1 3 5 2 4 6这样分开冲,避免了下模口挨得近容易崩,我以前1.5的镀锌板冲孔就是这样的,当然技术好可以试试直接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冲,安全距离太小可以分开冲,这些问题交给五金模的设计他会给你搞定的

分开冲怎么理解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开冲怎么理解啊?

跳开一个冲不就行了吗

网友:
有一种数控转塔冲床,也是类似的设备,可以冲孔,各种排列的孔

网友:
错位冲孔!不能密集排序一个一个冲过去
这个用数冲,很方便

网友:
数控高速冲,可以方便的解决

网友:
排钻可以做到,

网友:
现代数控冲床没见过吧。

网友:
数控冲了,

网友:
塔式冲床

网友:
音响的喇叭网就是冲床冲出来的,冲的速度快,冲头抬升的距离非常小。

网友:
激光冲孔

网友:
这种冲孔效率最高了吧,激光切成本有点高

网友:
数控转塔式冲床可以实现

网友:
这个应该是冲孔弄出来的

网友:
据我了解,数控转塔冲可以,打孔机器,开模一段冲n个孔分多段冲(不是一般那种冲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