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体流量和压力的问题

楼主(2017-11-27):
工况如下:
气路如图,气泵为台州奥突斯无油静音泵(不带储气罐),流量计为热式质量流量计
1、当被测试样为内径Φ30mm软管时,一切正常。排气阀开到一定程度,调速阀开大,流量变大,调速阀拧小,流量变小。
2、当被测试样为内径Φ6mm软管时,将排气阀关死,调速阀开到最大时,流量计读数为50L/min左右,当将调速阀拧小,流量读数反而上升,可以达到130L/min,同时气泵发热烫手,这样我就理解不了。(给流量计厂商打电话联系说压力变大和温度升高对流量计的影响很小,所以流量计读数应该是对的)
我的问题是:第二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呢?怎么解决?

希望有大神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
体流量和压力是没有关系的。所谓压力实际应该是节流装置或者流量测量元件得出的差压,而不是流体介质对于管道的静压。这点一定要先弄清楚。

网友:
流量只于通径和流速有关

网友A:
你这问题的确挺有意思的

1,你所说的“调速阀”型号说说。
2,热式质量流量计型号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问题的确挺有意思的

1,你所说的“调速阀”型号说说。

质量流量计为瑞士凯恩,0-150L/min,GSM系列。调速阀为亚德客的单向节流阀,ASC300-15G.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哥们,是不是流量调节阀拧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是不是流量调节阀拧反了?

确认过了,没反。下午又看了看,应该是Φ6软管一端的结构有问题,剪掉后好多了。

网友(点评):
什么结构会影响产生这种现象。?

网友(点评):
后面有个更小的孔,估计1 mm,必须把气泵压力憋上来,才能通过更大流量。

网友C:
涡流造成的吧?

网友:
楼主,你流量计测出的是流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涡流造成的吧?

感觉不是,应该是孔小了。

网友:
这个问题是正常的,因为你测的时间有关系,首先流量、压差、通径有关。因为你开最大时,与大气压没有多少压差,所以产生不了对流,所以流量小 。所以只显50L/min是正常,这代表罐在储能。测时间太短,压力表还没起来所以你测就这样睛况。时长了会慢慢增量。你用6mm的管测,调到最小流量,因为罐内压力与大气压差达到一定压差,所以显示超出空压机流量也正常。因为它在消耗罐内储存能量。排出与产量平衡时,这时才显140L/min.7 I2 U& ]' f6 a) I% L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