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师能说说这零件具体的工艺

楼主(2017-11-27):
压铸可以么?

网友:
压铸可以的,但是需要模具,开模需要一定的费用的

楼主:
压铸的公差表面 如何?

网友:
一般有精度要求的尺寸还要再加工的,铸出来的精度会差几十丝

网友:
这是什么材料,黄铜,锡青铜?

网友:
压铸当然可以,精度上很难做到很高。3D打印吧

网友:
铣床干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压铸可以,不过这么光亮都是经过后期加工得到的。没看错这图片也是渲染的。

网友:
要有图纸才能具体说哪种工艺可以。如果量大,尺寸精度要求不高,可以压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