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真空脱气的求助

楼主(2017-11-27):
吧里的大咖们,有没有做真空脱气方面的,我们现在有一个项目是做关于DGA方面的,就是测量变压器油中的气体的,由于刚做这个项目,没有明白真空脱气,求大家给点意见和指导,先谢谢了;

网友A:
参考一下液晶屏行业,液晶屏组装工艺,成败主要就是真空脱气,现成的设备很多,包括手机维修店换屏都有一台真空脱气设备

网友B:
脱氧 循环处理时,碳有一定的脱氧作用,特别是当原始氧含量较高,如处理未脱氧的钢,这种作用就更明显。实测发现,钢中溶解氧的脱除,主要是依靠真空下碳的脱氧作用。

网友:
真空脱气机是利用真空抽吸作用排除料液中所含不凝性气体的装置。

网友:
有真空脱泡机

网友C:
分子泵,刮片泵,罗茨泵,多级扩散泵,化学泵,冷凝泵,泵泵都是一把好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脱氧 循环处理时,碳有一定的脱氧作用,特别是当原始氧含量较高,如处理未脱氧的钢,这种作用就更明显。实 ...

我们不是钢铁厂,是做DGA用的,不过谢谢你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液晶屏行业,液晶屏组装工艺,成败主要就是真空脱气,现成的设备很多,包括手机维修店换屏都有一台 ...

好的,谢谢你的指导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子泵,刮片泵,罗茨泵,多级扩散泵,化学泵,冷凝泵,泵泵都是一把好手

好的,谢谢你的意见,你是做泵方面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液晶屏行业,液晶屏组装工艺,成败主要就是真空脱气,现成的设备很多,包括手机维修店换屏都有一台 ...

谢谢你的指导意见,我参考一下你说的那个行业,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