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Workbench求教

楼主(2017-11-27):
求助大神Workbench怎么施加点载荷啊?DM怎么创建节点?

网友(2018-07-19):
我有一个土方法,将该零件在你要的点处剖开,这里就会有一个节点,记得将原来的两个实体结合成一个实体。

网友(2021-08-30):
DM里用草图创建点,然后点的类型选择为力载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