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型材能否用于高精度导轨的框架结构?

楼主(2017-11-28):
最近要做一个产品展示台,减速器带动滚珠丝杠,借助两端导轨实现竖直方向移动。红色部件为托盘,上面放重物(不超过1kg,行程150mm以内)。展示的是精密减速器对位移精度的控制,托盘竖直方向位移精度要求较高,有传感器测位移,尽量达到“道”级。基本机械结构如下,部分零件未画出。其中,滚珠丝杠、导轨均固定于型材框架上。
遇到的问题是:1.要求的位移精度为“道”级,较高,用铝合金型材(目前型材截面尺寸是40×80)搭建框架,刚度是否够?
                         2.丝杠、导轨,直接固定在型材上,平行度、平面度等能否达到使用要求?
 小弟水平有限,也是第一次做这种类型的产品,求论坛里的大神多指教

网友A:
比较考验安装工水平,不是完全不行

网友B:
尽量不要这样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尽量不要这样设计。

客户要求竖直方向运动,这对安装和框架刚度有更高要求,关于机架选材或形式,您有什么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考验安装工水平,不是完全不行

谢谢,我最担心的是结构上根本问题,一旦定下了,后期改动就麻烦了

网友C:
工艺性不好,调整比较费劲。
建议导轨把接在板子上,板子在把接在铝型材上。过渡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客户要求竖直方向运动,这对安装和框架刚度有更高要求,关于机架选材或形式,您有什么建议?

加一块板嘛。没几个钱?

网友D:
要刚性,保险还是方通焊接
老外有些导轨是用型材的,型材刚性好,
不过国内的很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艺性不好,调整比较费劲。
建议导轨把接在板子上,板子在把接在铝型材上。过渡一下。

这样确实更容易安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一块板嘛。没几个钱?

嗯嗯,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刚性,保险还是方通焊接
老外有些导轨是用型材的,型材刚性好,
不过国内的很少见

第一次做这个,在米思米看到不少丝杠导轨直接固定在型材上的例子,所以才做这个方案,在装配工艺性上考虑少了

网友(点评):
misumi那个不能直接用于工业应用,只是展示结构可以这样做

网友(点评):
也有专门的安装导轨的那种型材,但是如果批量小,难得搞。

网友E:
不知道你要的精度是多少,导轨安装有没有平行度要求,会不会打表安装,用型材是特别不好保证两导轨的平行度,如果你要求的只是能跑动顺畅就行,那就当我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你要的精度是多少,导轨安装有没有平行度要求,会不会打表安装,用型材是特别不好保证两导轨的平行度 ...

谢谢,原方案对后期安装要求太高,准备加块板过度,导轨丝杠把在板子上,后期调整也方便

网友:
你所指的高精度具体有多高,一般建议方通焊接,用铝型材精度基本靠调,不建议

网友:
中低精度也不能用,只有没有精度和载荷 的地方才能用

网友:
型材架安装误差不好控制,建议框架用钢管,焊后加工,处理平面度

网友:
对外观的设计建议考虑下 展示的产品 第一眼很重要 再好的设备 那也是安装上去看着就很让人爱不释手

网友:
有精度要求,还是不要这样吧,根本没法保证安装精度。

网友:
铝型材变形很大,建议装在板上

网友:
如果有标准产品可以用,最好选标准品。

展示用的产品一般对美观度有一定要求,建议综合考虑。

这里有我们之前的一个案例,对震动要求很高,跟您的要求有一定相似的地方,可以参考下。

网友:
现在板材也挺好加工的呀,为什么偏偏要用型材?

网友F:
精加工一块30的厚铝板,然后安装在铝型材框架上,
导轨装在这块厚板上,有靠山。滑块用2×2,增加导向距离
不用联轴器,或者用刚性联轴器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直接买一个模组,装上减速器和电机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精加工一块30的厚铝板,然后安装在铝型材框架上,
导轨装在这块厚板上,有靠山。滑块用2×2,增加导向距离 ...

嗯嗯,谢谢,现在准备用的方案和您提供的基本一致

网友:
1、方向没有问题,如果不是精度要求高,刚性这些都没有问题;
2、如果坚持选用型材,建议加强连接部分强度,同时为保证精度建议加固后上一次平面铣床,将导轨安装面加工一次。

网友:
好坑的设计,震动几次型材就跑偏了,哪来精度?
高精度都是铁的焊接然后铣面甚至磨床磨出来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第一次做这个,在米思米看到不少丝杠导轨直接固定在型材上的例子,所以才做这个方案,在装配工艺性上考虑 ...

刚性就不过关,运动过程会抖,没法确保你这种高精度的,滑轨和型材连接中间加块板上去,这个已经有很多人吃过这个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刚性就不过关,运动过程会抖,没法确保你这种高精度的,滑轨和型材连接中间加块板上去,这个已经有很多人 ...

安装精度也你会搞死装配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