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波纹管压装

楼主(2017-11-28):
如图,这是波纹管联轴器的剖面,图中波纹管同法兰连接是通过折弯,压装后通过O型圈密封的。 不是焊接的。请问有大侠知道可以同过是方式压装吗?是需要专门 设备,还是普通设备增加工装就可以。谢谢!

网友:
是不是压完还要焊一下。

网友(点评):
不想焊, 焊接后不好拆卸, 要是以后管子坏了,就是一套全扔掉。

网友:
这种活只要是钳工基础的人都可以,方法多样,手段是徒手+工具

网友(点评):
大侠,工装您有了解吗?

网友(点评):
通常有内芯和外扣二部分,都带导向应时

网友:
波纹管联轴器就有这个,很简单的,只要有工具稍微练习下就行!你这个不会是联轴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