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胎吊具设计求助

楼主(2017-11-28):
本人需要设计一个吊具,将轮胎能吊起,然后叠放在一起,总共要叠4层,所以吊具在空中需要能自动收缩功能,轮胎内孔有两种尺寸,我现在设计的是这种吊具,是一种手动从内孔进行撑涨的一种吊具,到了空中后手动拉动压杆就可以收缩了,但是现在容易出现卡死现象,有可能会是加工不到位造成的,但求教各位大神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可以考虑自动化的

网友:
你再检查下你连杆的力臂长度及公差,连杆机构上误差容易累积放大,如果尺寸控制不好,会改变自锁点

网友:
电磁吸盘

然后以中间内孔定位

网友:
卡脚包PU

网友:
换个电磁铁行不,

网友:
设计的太复杂了,中看不中用

网友:
3个腿从中间撑开

网友:
就三个脚,用个摇杆机构类似的就OK,提起来拉平,放松挂下

网友:
lz说的是治具自身会卡死吗?

网友A:
1、能够给出轮胎参数,重量、内孔尺寸,2种轮胎差异。
2、现阶段有种柔性夹具,类似气球,通气的时候膨胀,放气的时候收缩。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能够给出轮胎参数,重量、内孔尺寸,2种轮胎差异。
2、现阶段有种柔性夹具,类似气球,通气的时候膨胀 ...

轮胎内孔尺寸:150  220  重量:300KG  500KG

网友A:
这个重量固定柔性夹具不行,如果这机械的应该可行,做一个饼状零件,在饼状零件内部做6~8叶片零件,零件的中心安装电机机构,电机旋转将叶片伸出去。有点类似机床三爪,我们不用来夹紧,通过运动来让撑紧轮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重量固定柔性夹具不行,如果这机械的应该可行,做一个饼状零件,在饼状零件内部做6~8叶片零件,零件的 ...

那对叶片的强度要求不是要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