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机结构与选型问题

楼主(2017-11-28):
这是一个升降机结构,双丝杆同步运行会出现问题吗?要提升300斤的重物,间歇上升,每次升高30mm.顺便问下要多大的电机

网友:
简单的结构
电机要计算的

网友A:
双丝杠,四导柱,框架结构,安装精度不好保证吧,会卡死的或者阻力很大!

网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


网友B:
这个电机选型要根据丝杠的结构和提升速度,总体的提升重量进行计算,一般丝杠供应商会有对应丝杠的计算方法

楼主:
感谢回复,你这个结构挺好的 ,只是在我这用的话空间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丝杠,四导柱,框架结构,安装精度不好保证吧,会卡死的或者阻力很大!

我要求的精度不高,卡死或者阻力大有什么好的方案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机选型要根据丝杠的结构和提升速度,总体的提升重量进行计算,一般丝杠供应商会有对应丝杠的计算方法

一直都不太会选型计算,这个结构的速度为30mm/秒,每次提升的高度是30mm,提升重物300斤,这种同步带+丝杆传动该如何计算选型电机呢,望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没事,供应商是万能的会帮你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提升300斤的东西,用750w的电机,丝杠传动的话,已经非常足够了;主要看电机减速比与丝杠的传动比,可以 ...

能指点一下用什么结构才能实现吗?

网友:
电机的选型,首先要知道负载的时间速度曲线,然后计算负载的加减速速度,求出一个周期内的最大负载力,通过减速比求得所需电机的扭矩,同时还要计算惯量,看与所选电机的匹配程度

网友(2018-01-08):
请问楼主计算清楚了吗?我也有类似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粗略计算的话:先把丝杠转速换算出来,在根据负载算一下功率,给个安全系数,选个功率比计算功率大10%~20% ...

请问下这里的同步带,电机和丝杆的选型顺序是怎样的,新手,理不太清楚

网友:
我看回复中有四台同步驱动的螺旋升降机(丝杆升降机),其实那种空间也不大好像,你可以了解下

网友(2018-03-03):
谢谢楼主提出问题提供思路

网友:
150kg,加上载重板,总的按200kg,30mm/s,用两个60W的电机就够了。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
偏载还用四导杆机构,卡死基本没跑了。

网友(2018-04-19):
卡死可能性很大啊

网友E:
两个2005的丝杆,俩750w肯定是够得。400w的算算看够不

网友:
请问下,这个结构怎么实现升降的,大神讲讲呗

网友(点评):
给你推荐一个不错的厂家——博能传动。他们的产品样本里有。主要看同步机构(升降机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两个2005的丝杆,俩750w肯定是够得。400w的算算看够不

算了下俩400w应该是够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