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件的形位公差怎么标?

楼主(2017-11-28):
最近设计了几个小齿轮,是注塑件,材料为POM,模数0.3齿数17,中间轴孔Ø2的,需要标注中孔的圆柱度,齿顶圆关于中间轴孔的圆跳动以及同心度,一般是标多少?单位是μm

网友:
不是有相关的标准吗?对照着标就是了啊。。。

网友:
问度娘吧

网友A:
圆跳动标个0.012试试,同轴度0.02
哈哈哈,纯属瞎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跳动标个0.012试试,同轴度0.02
哈哈哈,纯属瞎扯

我也觉得是啊。。。。但是领导非要标,但是标了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
实际质检顶多检测一下粗糙度和线性尺寸,要测垂直度得专门的三坐标来测量了

网友:
圆柱度是什么东西?不懂。

网友:
注塑件,不再次加工的话,肯定得标啊,设计到后续装配及齿轮的啮合

网友(2018-01-02):
形位公差要求来源于功能。
a. 中心孔功能是什么?装配。
比如,中心孔内径独立尺寸是10,圆柱度1,那你实效装配尺寸只有9。如果轴独立尺寸是9,圆柱度是2,那时效尺寸就是11。那他俩就不能装配。
怎么定看你装配需求,间隙是大是小,还是过渡。
b. 对中心孔的标跳动即可,同轴可以不用标,同轴的影响都包含在跳动里面了。
你计算齿顶圆+跳动公差,小于配合齿轮齿根圆的极限尺寸即可。

网友(点评):
齿顶圆跳动公差要求,不单单是ISO1101解释的。主要是根据齿轮精度体系以及相应的齿轮的工艺需求来确定的。

网友(点评):
这个不体现在设计功能里,功能考虑是顶隙系数保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