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属性立面的Py 是指的转动惯量吗?

楼主(2017-11-28):
质量属性立面的Py  是指的转动惯量吗?   我看单位是一致的。如果不是 ,这个参数跟转动惯量有什么关系?

楼主:
大神在哪里?还是我的问题太弱智了?怎么每人回复哇~

网友:
是转动惯量,翻译根本不懂专业,如果你把界面转换成英文,那就好办了,你一下子就看懂了,所以很多CAE软件拒绝中文化,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是的。软件给算好了。不用自己找公式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