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纹曲面切除加厚为什么不能生成

楼主(2017-11-28):
加厚两侧不行,但是单侧两边分别都可以,同时就可以,厚度现在是2,如果改为8以上,切除又都可以,请大神帮忙指导一下!

网友A:
会不会是形成了壁厚为0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形成了壁厚为0的地方

应该不是

网友(点评):
为什么叫应该不是呢,你应该拿出实锤来,而不是四个字代替。

网友(点评):
增加切除厚度就可以,不是壁厚问题

楼主:
别沉,顶上来

楼主:
顶起来,别沉,求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