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挤压后材料的物理性能是如何变化的?

楼主(2017-11-28):
以中碳钢为例,冷剂变形后,其物理性能是如何变化的啊~屈服强度,抗拉,延伸率等。以及各个参数之间的变化关系是如何的。

网友:
我做过苹果6的小I/O的冲压,体会是速度、热处理回火温度不一样,硬度就完全不一样。为此建议还是试吧

网友:
材料塑性变形部分的曲线斜率越小冷挤压力的升高就比较平衡冷挤 压性能就越好。

网友:
如果是有试样的,还是建议用试样来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