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钝化工艺

楼主(2017-11-28):
哪位大神了解不锈钢(304不锈钢)钝化工艺,可以给解释一下吗?例如不锈钢钝化工艺的流程,钝化时间,钝化液,钝化后产品的测试。。。

网友:
对不锈钢全面酸洗钝化处理,可以清除各类油污、锈、氧化皮、焊斑等污垢,处理后表面变成均匀银白色,大大提高不锈钢抗腐蚀性能,适用于各种型号不锈钢零件、板材及其设备。

网友A:
钝化机理主要可用薄膜理论来解释,即认为钝化是由于金属与氧化性介质作用,作用时在金属表面生成一种非常薄的、致密的、覆盖性能良好的、能坚固地附在金属表面上的钝化膜。这层膜成独立相存在,通常是氧和金属的化合物。它起着把金属与腐蚀介质完全隔开的作用,防止金属与腐蚀介质直接接触,从而使金属基本停止溶解形成钝态达到防止腐蚀的效果。

网友:
就不锈钢的酸洗和钝化,我简单说几句,不正之处,望指正,先谢谢了!
不锈钢不生锈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含铬量超过10.5%的即为不锈钢。铬比铁活泼,所以铬更容易跟氧结合生成透明的氧化铬,即所说的钝化膜,钝化膜均匀的覆盖在不锈钢表面,阻止了氧跟铁的接触,达到不锈的效果。不锈钢的钝化流程,严格来说分四步:去油、酸洗、钝化、中和。去油和酸洗是去除不锈钢表面的油污、锈迹、焊接后焊缝的氧化皮及其他杂质,清理干净后进行钝化,使之表面形成钝化膜,最后对不锈钢表面进行中和并冲洗(奥氏体不锈钢一般使用弱碱溶液:碳酸钠或氢氧化钠,铁素体和马氏体采用重铬酸钠)。酸洗钝化分:浸泡、膏体、电化学等几种方式。浸泡和膏体均有强酸成份:硝酸、氢氟酸或是硫酸、盐酸等,存在着环保排放的问题,目前多半企业采取这两种方式。电化学方式较为环保,是电解原理,酸液中不含强腐蚀性成份:硝酸、氢氟酸,主要成份是一水柠檬,基本上能够达到排放标准,属于环保的处理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钝化机理主要可用薄膜理论来解释,即认为钝化是由于金属与氧化性介质作用,作用时在金属表面生成一种非常薄 ...

钝化的时间一般是多少呢?有个供应商说进钝化液时间不到20秒,时间越长,产品会腐蚀的严重,厚度会变薄,孔会变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钝化的时间一般是多少呢?有个供应商说进钝化液时间不到20秒,时间越长,产品会腐蚀的严重,厚度会变薄, ...

钝化液的成份是什么?硝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