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贯穿的方形孔这样标注可以吗

楼主(2017-11-28):
或者标8*56X56贯穿?论坛里的师傅都是怎么标的?

网友A:
我一般标注8-56X56。

网友B:
贯穿孔不需要标注贯穿两字吧,除非会误会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标注8-56X56。

不用标注贯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贯穿孔不需要标注贯穿两字吧,除非会误会的情况下

感谢前辈

网友(点评):
对,一般通孔不需要专门标注。不是通孔反而需要特别说明。

网友:
可以在后面标注通孔,毕竟实际加工人员的技术水平有高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