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液压维修经验总结的液压故障检查方法

楼主(2017-11-28):
1、直观检查法

        对于一些较为简单的故障,可以通过眼看、手模、耳听和嗅闻等手段对零部件进行检查例如,通过视觉检查能发现诸如破裂、漏油、松脱和变形等故障想象,从而可及时地维修或更换配件;用手握住油管(特别是胶管),当有压力油流过时会有振动地感觉,而无油液流过或压力过低时则没有这种现象。

        另外,手摸还可用于判断带有机械传动部件地液压元件润滑情况是否良好,用手感觉一下元件壳体温度地变化,若元件壳体过热,则说明润滑不良;耳听可以判断机械零部件损坏造成的故障点和损坏程度,如液压泵吸空、溢流阀开启、元件发卡等故障都会发出如水的冲击声或“水锤声”等异常响声;有些部件会由于过热、润滑不良和气蚀等原因而发出异味,通过嗅闻可以判断出故障点。

2、对换诊断法

        在维修现场缺乏诊断仪器或被查元件比较精密不宜拆开时,应采用此法先将怀疑出现故障的元件拆下,换上新件或其他机器上工作正常、同型号的元件进行试验,看故障能否排除即可作出诊断。

        用对换诊断法检查故障,尽管受到结构、现场元件储备或拆卸不便等因素的限制,操作起来也可能比较麻烦,但对于如平衡阀、溢流阀、单向阀之类的体积小、易拆装的元件,采用此法还是较方便的。对换诊断法可以避免因盲目拆卸而导致液压元件的性能降低。对上述故障如果不用对换法检查,而直接拆下可疑的主安全阀并对其进行拆解,若该元件无问题,装复后有可能会影响其性能。

3、仪表测量检查法

        借助对液压系统各部分液压油的压力、流量和油温的测量来判断该系统的故障点在一般的现场检测中,由于液压系统的故障往往表现为压力不足,容易查觉;而流量的检测则比较困难,流量的大小只可通过执行元件动作的快慢作出粗略的判断。因此,在现场检测中,更多地采用检测系统压力的方法。

        出现故障,比较常见的是液压压力的流失。如发现为液压油缸问题,则可以进一步处理:

        一般情况下,液压油缸的泄漏分为内泄和外泄两种。只要我们仔细观察就可以判断外部泄露的原因。而判断液压油缸的内部泄漏的原因则比较困难,这是因为内部泄漏的部位我们是不能直接观察的。

一、外部泄漏。

1. 活塞杆伸出端与活塞杆配合的密封损坏,多半是由于活塞缸被拉毛引起的,也有老化引起。

2. 活塞杆伸出端与缸套配合的密封损坏,这个多是由于密封长期使用密封老化造成,也有很多是上端盖时用力过猛将密封挤压损坏,还有就是国内的很多生产液压缸的厂家设计不合理造成,大多数情况下,厂家是为了节省成本所造成的。

3. 油缸进出油管接头开裂也会导致液压油缸的泄漏。

4. 缸体上或缸端盖上有缺陷而引起的漏油。

5. 活塞杆被拉伤起槽、有坑点等。

6. 润滑油变质使油缸温度异常升高,促使密封圈老化。

7. 经常超过油缸的压力范围使用而导致的漏油。

二、内部泄漏

1. 活塞上的耐磨环严重磨损,导致活塞和缸套之间摩擦,最后拉伤缸套、活塞和密封。

2. 密封长期使用失效,活塞密封(多是是U、V、Y型圈等)老化。

3. 液压油脏了,大量杂质进入油缸将活塞密封磨损至坏,一般为铁屑或者是其它异物。

三、液压油缸使用的注意事项

1. 平常使用时我们要注意防护好活塞杆外表面,防止磕碰和划伤对密封件的损伤,现在一些工程机械油缸上都会设计有防护板,虽然有,但是平常我们还是要注意防止磕碰和划伤。另外,我还需要经常清理油缸动密封防尘圈部位和裸露的活塞杆上的泥沙,防止粘贴在活塞杆表面上的不易清理的污物进入油缸内部,从而导致活塞、缸筒或密封件损伤。

2. 平常使用时,我们还要注意经常检查各螺纹、螺栓等连接部位,发现松动立即紧固好。因为这些地方松动也会造成液压油缸漏油,这对于从事工程机械的人员来说是很好理解的。

3. 经常润滑联接部位,防止无油状态下锈蚀或非正常磨损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特别是对于一些有锈蚀现象的部位来说,我们更应及时处理,避免因锈蚀造成液压油缸漏油。

4. 平常保养时,我们要注意应定期更换液压油,及时清洗系统滤网,保证液压油的清洁度,这对于延长液压油缸的使用寿命也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5. 在平常工作时,我们要注意控制好系统温度,因为油温过高会减少密封件的使用寿命,而长期油温高会使密封件发生永久变形,严重者会使得密封件失效。

6. 平常我们在每次使用时,要进行全伸全缩的试运转3-5个行程后再进行工作。这样做的目的是排尽系统中的空气,预热各系统,从而能够有效地避免系统中存在空气或水,在油缸缸体造成气体爆炸现象,这样就会损害密封件,造成油缸内泄等故障。

7. 在每次工作完成后,我们需要注意大小臂及铲斗保持在一个最佳状态,也就是保证液压油缸内的液压油全部回流至液压油箱,保证液压油缸不承受压力。因为液压油缸长时间承受一个方向的压力,也会导致密封件的损害。

网友:
有这种经验,一般系统压力为16Mpa,工作压力一般建议在14Mpa之内,是为什么?

网友(点评):
国产件标称18MPa,其实不是说的额定工作压力,基本上可以当做是deadline,亲生经历过。一定要有心理准备,这就是遇到的坑多了,就有经验了。

网友(点评):
国产汽车可以超载,国产液压件不能。

网友(2019-07-03):
经验继续.

网友:
讲的很详细

网友:
好经验啊,都是实打实的实践,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