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力钣金件如何确定板厚?

楼主(2017-11-28):
受力钣金件如何确定板厚?
已知垂直力F,接触表面积S,材料为Q235
是否是F/截面积A,再和材料的屈服强度对比吗?或是抗弯强度?

网友:
最好先复习一下材料力学等

网友:
材料力学

网友:
薄钣金件受力,大部分情况下强度不是问题,主要考虑刚度和稳定性问题

网友:
建立受力模型,计算抗弯强度。但一般设计的都是凭经验,钣金件受力都比较小。

网友:
材料力学,一般的话这种经验决定

网友:
得在软件里建模做受力分析了

网友:
这么简单的模型和受力,连建模带分析ansys5分钟搞定啊。

网友(点评):
说大话的玩意,你带个头,ansys命令流五分钟耍个试试。

网友(点评):
注意点素质,谁是玩意?我不用什么命令流,也不是特别精通ansys ,但是楼主说的这个工况,说五分钟出来五分钟肯定能算出来。

网友:
加个筋,啥力都好说

网友:
首先得确定你的“失效准侧”,
你的力是加在哪个地方?是否会引起槽形的两个折弯边(翼板)局部弯曲?
如果连接在几个光孔上的是一个刚性比较大的连接件,可以认为是均匀受力,翼板不会弯曲,那就是主要考虑立板的抗弯情况,这种情况下,将整个截面视为一个整体,失效形式为最大拉应力小于屈服强度。计算截面的抗弯系数,在受力最大的位置,即翼板处,计算最大拉应力。
如果你设计的上面的连接件不是一个整体,或者连接件的刚性很小,在考虑整体抗弯的同时,还必须将翼板视为悬臂梁考虑局部变形。此时的最大拉应力位置应该在圆角处。还要与梁抗弯时圆角的拉应力叠加。情况就复杂了。
建议用有限元吧。

网友:
可以拿理论力学加材料力学来分析,也能直接上ansys 分析

网友:
这个一定要考虑零件的稳定性,就是那种细长零件受压,稳定性很重要。

网友:
做理论研究的话可以根据材料力学的分析一下,如果是实际加工“靠~~~经~~~验~~~”。

网友:
受力的截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