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夫块是什么样的结构

楼主(2017-11-29):
求问大神哈夫块是个什么样的结构?没见过,第一次听到

网友A:
哈夫就是half,按我的理解就是分两半的结构,比如铸造、注塑模具,轴承座(上下两半用螺栓紧固的那种)

网友:
嗯?以前没注意过。

网友:
哈夫就是半环,一个环状结构,中间切开,这种结构在固定上运用很广。

网友:
就是固定块,对半开的.MISUMI上有查下就行了

网友:
至今机械上的直译词还有很多,如锡林、导夫

网友:
哈夫是英文" half "的译音,就是一半的意思,就是指模具分成两半拼合的。在管子冲模上应用最多,用两个半圆的"哈夫块"把管子夹紧再冲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夫就是half,按我的理解就是分两半的结构,比如铸造、注塑模具,轴承座(上下两半用螺栓紧固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