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加工探讨(真尴尬,车间说做不了)

楼主(2017-11-29):
图片1:   1数控剪板机下条料——2普通冲床下料冲孔成型(椭圆凸台)——3折弯(其中2、3项均需购置模具)
图片2:   1数控剪板机下条料——2切角机切头——3折弯<30°小角度>——4压平刀——5冲孔——6折弯(其中3、5项均需购置模具)
各位大侠看下,工序这样有问题吗?以上所需新购的模具费均有客户承担;图纸拿

  •

给车间看,都说做不了,让我模具也别报了;
补充下(公司没激光,有数控冲床但其他活比较多,领导不考虑上,也担心毛刺相对较大,也不考虑外加工,图1最后折弯上刀采用分段模,也可客户说过折弯后会产生的问题;)也跟客户建议将图1椭圆凸台改圆形凸台(直径变小,中心不变,最后螺钉还是能放进的)

网友:
如果不用激光切割也不机加工,图一左右两端不规则形状怎么制作?

网友(点评):
看图一的工序,没问题

网友:
为什么做不了,从图面看第一个产品就是凸台太靠近折边的问题吧!两个方式(一,把凸台椭圆孔长度改短一点,二,把凸台靠折边的位置做工艺孔)。

网友(点评):
说白就不想做,哈哈,每次去问他们都这态度,活多活少钱拿的都差不多

网友:
小日本pdf原图都不肯提供,谨慎的一笔
这图纸要是留到我们产线上,早就被撕掉了

网友(点评):
在他们的驻厂代表那(那人以前我们公司的业务员,需要的话还是会给我们的)

网友:
第一张椭圆孔改圆孔,没啥不能做的啊

网友(点评):
跟他们建议了,不同意改;

网友:
第二张图的卷边11深那怎么做出来?

网友(点评):
先用30°折弯刀具折弯,然后用平刀压平

网友:
既然都可以做,那就做吧,要是不行你反应上去,在不行那也没办法了

网友:
感觉难度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