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是什么轴承?

楼主(2017-11-29):
170  80   61.5

网友:
单列圆锥滚子轴承

网友:
圆柱滚子轴承

网友(点评):
你说不对

网友:
圆锥滚子轴承里面放着圆柱滚子

网友A:
那是什么轴承呢?

网友:
单列圆锥滚子轴承,里面的小圆柱的轴线与轴承轴线,不平行的就是圆锥滚子轴承,平行的就是圆柱滚子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什么轴承呢?

是这个吧32316

受一定轴向力的

网友B:
可以百分百确定这是单列圆锥滚子轴承 GB/T 297-1994    图上轴承座和固定板采用焊接方式好不好呢,顺便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百分百确定这是单列圆锥滚子轴承 GB/T 297-1994    图上轴承座和固定板采用焊接方式好不好呢,顺便问一 ...

固定板你指的是我下面好大的那一张板被。螺栓把可以调整下角度。下面那个大板是焊接在结构上的。

网友:
应该表达的是圆锥滚子轴承。

网友:
严格地说是30系列除外的单列圆锥滚子轴承

网友(点评):
什么叫除外

网友(点评):
30系列看下图

网友:
应该是圆锥滚子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