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盘转向模拟装置设计

楼主(2017-11-29):
这是一个练习,设计一个方向盘转向模拟装置。
输入条件:
     方向柱底部齿轮,模数1.587,齿数12,齿宽14
要求:
1、方向盘正反转圈数近似3圈;
2、方向盘正反转有模拟负载(扭矩为2000~3000Nmm);
3、方向盘正反转松手后,可自动转回中位;
4、不能借助动力设备,如电机、泵等;
5、选用的外购件在市场上易购买;
6、结构简单,使用寿命长。

网友:
楼主有答案正解吗?

网友A:
齿轮端套个内齿套,齿套外圆直径30,宽度50,用两根钢丝刹车线正反绕在圆套上,像卷扬机那样,两根钢丝左右各连一个200N、行程300的氮气弹簧。

网友B:
按照楼主提供的信息,齿轮节圆直径19毫米,半径9.5毫米,初步考虑使用两个齿条提供所需扭矩,则单根齿条需要的推力在105~158N之间,三圈所需行程178毫米
按照这个要求选择,米思米FGS18200-100,刚好能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楼主提供的信息,齿轮节圆直径19毫米,半径9.5毫米,初步考虑使用两个齿条提供所需扭矩,则单根齿条需 ...

      两根齿条提供的扭矩方向如果相同,方向盘只会单向旋转有扭矩,反向则无法转动;两根齿条提供的扭矩方向如果相反,则相互抵消,方向盘旋转无模拟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端套个内齿套,齿套外圆直径30,宽度50,用两根钢丝刹车线正反绕在圆套上,像卷扬机那样,两根钢丝左右 ...

请看6楼,你的方案似乎也有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