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带滚筒直径怎么确定

楼主(2017-11-29):
普通的皮带怎么根据厚度确定滚筒的直径?有没有标准或怎么计算?

网友A:
滚筒直径应该是与带速和设计转速有关,和皮带厚度没有直接关系吧

楼主:
具体是什么关系?有什么公式么?
我觉得和厚度应该还是有关系的,输送带越厚滚筒直径就要越大
比如说直径60的滚筒,装2mm厚的输送带可以,要是换上6mm的肯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筒直径应该是与带速和设计转速有关,和皮带厚度没有直接关系吧

只找到这种资料

网上找到的资料,具体的不了解了

网上找到的资料,具体的不了解了

网友B:
连续输送机械设计手册 http://www.bzfxw.com/soft/sort011/sort040/40156505.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续输送机械设计手册 http://www.bzfxw.com/soft/sort011/sort040/40156505.html

感谢!

网友C:
没有定式,不过能大尽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定式,不过能大尽量大

是的,关键是没有多大的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定式,不过能大尽量大

目前加不了好友,级别不够。。。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