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不规则圆形头部的加工方法,盼各位大神指导

楼主(2017-11-29):
现在要做一个水下机器人,头部的话大概想做一个图这个样子,上下两半要扣在一起,侧面有圆形孔的地方还要连其他结构,所以那个地方想做成法兰结构,可是要被壳体分成两半就不清楚这地方如何设计合理,还有整个头上下部分也要密封住,想请问各位大神在加工和设计上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加工的话用3d打印比较方便还是什么其他的办法?第一次做设计很多地方想不明白,谢谢!
另外还想另外问一下,如最后一张图所示,1标的地方我想做成一个旋转密封结构,1和左边的头固定连接,但是1要带着后面的所有部件做旋转运动,请问这否有这样现成的零件,还是必须要自己做?谢谢

网友A:
找做手板的,肯定有好点子,只要肯花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做手板的,肯定有好点子,只要肯花钱

请问手板是?

网友B:
我的专业,怎么设计我不知道,但是怎么加工,我肯定了解。产品的尺寸多大?壁厚多少?表面什么要求?是什么材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手板是?

产品首次样板制作,手办应该知道,差不多就是工业品的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专业,怎么设计我不知道,但是怎么加工,我肯定了解。产品的尺寸多大?壁厚多少?表面什么要求?是什么 ...

壁厚3mm,高大概25,宽30, 表面要求不高的,第一次做,就是试验机,在水下用的,材料的话想用铝合金或者非金属的都可以,主要是加工方便就行,这边也可以支持3d打印,请问您对于加工和材料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壁厚3mm,高大概25,宽30, 表面要求不高的,第一次做,就是试验机,在水下用的,材料的话想用铝合金或者 ...

我就是专门做手板的,可以用铝合金,当然建议铝合金CNC加工,加防水硅胶圈,估计可以达到防水要求,3D打印就有点不怎么合适了,这个东西结构简单,而且3D打印的材料有点脆,后期锁螺丝都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专门做手板的,可以用铝合金,当然建议铝合金CNC加工,加防水硅胶圈,估计可以达到防水要求,3D打 ...

那我图上画出来的那些凸出来的结构,通过您说的加工方式都可以做出来吗? 还是需要后期焊上去?那些地方我是打算把上下两部分拧在一起并且保证防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壁厚3mm,高大概25,宽30, 表面要求不高的,第一次做,就是试验机,在水下用的,材料的话想用铝合金或者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25、宽30,单位是cm?3D打印支撑也不大好做,除非内壁要求不高,材料可以多选的,这个不是问题;这种结 ...

25cm和30cm  内壁要求不高的 我是要做一个水下机器人样机 头是类似这种形状的 后面有尾巴。 所以头要做到密封,和后面尾巴连接的地方也要做密封。您说的标准封头是指什么? 不用3d打印的话普通的加工方式可以怎么加工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图上画出来的那些凸出来的结构,通过您说的加工方式都可以做出来吗? 还是需要后期焊上去?那些地方 ...

做得出来的,CNC加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得出来的,CNC加工吧

好的 谢谢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您

客气了,加工这方面有疑问的,可以加我QQ42006047。

网友D:
楼主要做水下多少米的设备?防水等级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要做水下多少米的设备?防水等级是多少?

样机的话在实验室 不会太深 大概就10米20米最多了  如果是实际用的话可能需要50-100米这样子 您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25cm和30cm  内壁要求不高的 我是要做一个水下机器人样机 头是类似这种形状的 后面有尾巴。 所以头要做到 ...

直径300,厚度3mm的封头是有的,而且是标准产品,你可以百度下标准号,压力容器中常用椭圆封头、蝶形封头和球形封头,可能高度与你的不是很匹配,另外封头法兰也是标准产品。你设计产品时就应该考虑加工可行性。另外使用3D打印不知道想用哪种方式,FDM会渗水,粉末的价格你可能受不了(不知道防水效果)

网友E:
这个结构想要水密很难吧?首先即使没有外接法兰,单独上下部想要密封也需要法兰连接,中间加橡胶垫。这个结构还有外接法兰,而且恰好在上下部对接缝位置,看着就头疼。
建议上下部法兰连接,外接法兰躲开上下部对接缝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结构想要水密很难吧?首先即使没有外接法兰,单独上下部想要密封也需要法兰连接,中间加橡胶垫。这个结 ...

对哦!我可以把上下壳的高度改变一下,我就在想这个结构外接法兰的问题可能会漏,您提醒了我。非常感谢

网友F:
CNC加工时可以做到的,但是成本需要楼主做好心理准备的,特别是产品在研发设计阶段,花出去的钱不一定有回报的,要慎重,如果只是装一些元器件什么的不如改为方形的,成本会下降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CNC加工时可以做到的,但是成本需要楼主做好心理准备的,特别是产品在研发设计阶段,花出去的钱不一定有回 ...

谢谢您,您的意见我会参考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样机的话在实验室 不会太深 大概就10米20米最多了  如果是实际用的话可能需要50-100米这样子 您有什么建 ...

压力设备,低压至中压,楼主可查看《GB150》及相关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压力设备,低压至中压,楼主可查看《GB150》及相关标准。

150说的是内压,外压好像只有一句话,还是有条件限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客气了,加工这方面有疑问的,可以加我QQ42006047。

您的QQ名是叫锋吗?我最近有一些零件可能要加工,想咨询您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QQ名是叫锋吗?我最近有一些零件可能要加工,想咨询您一下。

不好意思,发错了。420060647